楼主(2017-10-25):
大神来指导指,感谢感谢

楼主:
请教请教

网友A:
时钟周期就是晶振周期,至于机器周期得看芯片的资料了,平常的一个机器周期有12个时钟周期,此为低速芯片,现在有高速芯片,超速芯片,  所以这个得看芯片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来指导指,感谢感谢
什么机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什么机器?

网友C:
哈哈 神的问题只有神能看的懂了

网友D:
如果没有分频就是10M,如果有分频,就是10/nM。

网友E:
机器周期,这跟编制的机器程序相关,跟CPU芯片关系不大,跟晶振关系也不大,你无需去计算。
而应该更加关注你将如何使用CPU芯片编制你的机器程序。如果你的CPU芯片不能编制机器程序,那么请联系芯片制造商,获得芯片的性能参数手册。就像英特尔公司生产的桌面型电脑CPU芯片一样,需要英特尔公司提供该芯片的主频参数,来判断芯片性能。

网友F:
长见识了!
单片机还没有涉足啊!

网友G:
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学习了。

网友H(2019-08-14):
一般你用哪款单片机都有规格书的,有介绍晶振,频率的章节,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2020-02-24):
借楼请问一下你们的芯片资料都是哪里下载的?官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