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一台汇川变频器频率只能调到16HZ,经查是主控板问题,由于在保内,只能返厂调换。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板子只需回厂刷一下软件即可

网友B:
还有这事?软件自己会变?还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C:
这种情况比较少的,不过在保修期内不用管那么多了,直接返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参数恢复出厂值,不带电机如果也只能调到16HZ的话一般就不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恢复出厂值了,没有用。我挪了另一块主板就没事了。反正是在保,我也就没检查主板。

网友D:
看来还是变频器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E:
恢复出厂值也没用那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F:
汇川哪个型号的啊,我知道张力控制的性能和软件版本号码有关,其他很特别的问题倒是没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MD2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