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谁知道请大师傅们赐教15千瓦lift变频器

网友A:
你想怎么测试?是带着电机测试?还是只给电测试?前者把电机提高到最高转速,突然制动,看制动单元是否工作;后者直接给制动单元发信号,看是否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请大师傅们赐教15千瓦lift变频器
类似这种贴直接沉了得!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种方法我都想知道能详细介绍一下吗?15KWLift不带制动电阻需要加制动电阻大师能赐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制动电阻的计算就别算了,直接用手册里推荐的电阻参数值就行。算很烦的。特别是刚开始用,不太熟悉的人,云山雾罩。搞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刚开始学;制电阻我都有;给电压发信号测试方法能具体介绍一下吗赐教

网友A:
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如果是内置的,给变频器通电,带上电机空载转到最高转速,然后将转速设定值置0,让变频器带着电机制动,此时查看变频器的状态是否在发电状态,或者用万用表监控外接制动电阻的电压,就可以知道情况了。

外置制动单元和电阻,好像都有模拟测试的功能。看说明书吧。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

因为制动单元的工作电压,高于电动的整流电压,所以,要接高电压模拟测试就不安全了,也需要一些辅助的设备才行。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