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编程时功能指令STL S61 如果不写的话有什么不同,此指令是怎样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程时功能指令STL S61 如果不写的话有什么不同,此指令是怎样执行的,

这问题简单啊!你把STL S61删了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如果不写STL S61,则是取消了STL指令接点,也就是没有了步进梯形图指令的特点(未考虑如此之后是否会有语法错误);其执行过程,与一般逻辑运算指令有所不同。

网友C:
不写的话,如果运行了可能跳不出来。。

网友D:
先不管其它,你将它删除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编程时功能指令STL S61 如果不写的话有什么不同,此指令是怎样执行的,

如果不写的话,下面S61之后的程序将作为同一步执行,而由于S61触点的存在,这些程序不会被执行,除非上面有SET S61样程序,这样S61的程序才会被执行,此时S61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触点存在。

STL指令作为步与步之间的分隔而存在。

网友F:
你不能片面的理解STL就是触点置位这么简单,SET S和STL S  是作为步来用的。SET S 就是这一步满足了可以执行的条件,STL S是步开始的指令,并且跳出SET S所在的步,如果没有STL S,那么SET S就没有意义。如你程序这样的情况,虽然SET S61,但是如果没有STL S61,那么这一段程序都会成为上一步的内容(我猜上一步是S60),而且如果没有其它跳出这一步的程序,那么就会卡在这一步不会再运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