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我想将一个常数88888888(32位数)赋值给D100,我试着写 MOV K88888888 D100提示是错误的,不知应该怎样写指令?

网友A:
你那还是16位指令,32位与此不同,

DMOV K88888888

网友B:
32位数需对应32位指令(参见1楼,双字),同时会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例如,执行指令DMOV K88888888 D100,是指K88888888→ D101 D100。

网友C:
MOV只能是16位的;
都知道是32位怎么会不知道用DMOV ?

网友D:
还是16位 32位概念没有理解了

网友C:
16位带符号数区间十进制-32768~32767;   16进制0~FFFFH;
在上面范围内可以用16位指令,超出了必须使用32位;

网友E:
讲真的,我觉得在写程序了解指令之前,你更需要了解下数据类型。Bit、word、Dwod、INT、DINT、LONG、shot等各个数据类型的区别和用处。。。。不然怎么对症下药。。浮点数整数随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