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7-10-25):
哪位有plc编程软件发我个,谢谢了

网友A: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直接注册下载即可
序列号:804-999559933

网友B:
三菱官网有几种PLC的编程软件下载。

网友C:
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有好几个,看你用的或主要接触哪种PLC。

网友D:
三菱官网上有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E:
直接去官网下载

网友F:
网上一大堆,或官网注册下载

网友G:
WIN10选用gx works2 ,xp可以使用gx developer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IN10选用gx works2 ,xp可以使用gx developer

GX Developer V8.500W 版本表示非常不赞同。

网友I:
8.52比8.6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