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速电机这样的接法可以吗?

楼主(2017-10-26):
如上图所示,这个是客户给我们车间的接线图,里面的双速电机接线我看不懂(红箭头指向的地方),正常来讲,高速运行的话,u1,v1,w1应该要短接在一起的,可是他这个图并没有,低速运行应该没有问题,切换高速能正常转动吗?还是说有这样一种电机直接接u2,v2,w2也能改变速度?

楼主:
图片被吞了,发多一次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所示,这个是客户给我们车间的接线图,里面的双速电机接线我看不懂(红箭头指向的地方),正常来讲,高速运行的话,u1,v1,w1应该要短接在一起的,可是他这个图并没有,低速运行应该没有问题,切换高速能正常转动吗?还是说有这样一种电机直接接u2,v2,w2也能改变速度?
把电动机铭牌和控制电路原理图也传上来,看看控制逻辑!

网友C:
双速电机有双线圈的,还有双星三角切换的,接法不一样。

网友D:
没有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E:
可以这样接,行车上用这种电机很多的

网友F:
这种是高低速两套两套绕组的,所以U1V1W1不要短接的。

网友G:
应该是楼上版主所述
内有高低速双绕组
要是有实物看看铭牌或者接线盖子打开就能找到答案了!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双线圈的双速电机,接法没问题。

网友I:
以前电梯上用的交流双速电梯就是一个电机里面有快、慢速之分!

网友J:
上个名牌看看更清楚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主要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接法,我们是帮客户做电柜的,电机我也没有见过,就怕图纸给错了那要重新接了

网友K:
这个如果有电机实物你首先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没有实物那就按图接线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改变磁极对数的双速电机,KM1、KM2用于正反转换向,KM3不吸合是低速 例如8极,KM3吸合是高速 例如2极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双线圈的双速电机,接法没问题。
有道理 ,双速电机这样的接法没见过,不过三速电机中的中速 记得就是 单独绕组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