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伺服攻丝机是如何动作的?

楼主(2017-10-26):
如图,这种攻丝机,主轴是伺服电机,可以设置攻丝深度,扭矩,螺距

网友A:
这种纯手动的。正常情况是反转,攻丝时把它按下去就会切换到正转,不按时又切换回反转退出来。。

网友B:
某宝上有视频呢!

网友C:
最近公司刚买了个来用,看了下应该是触屏和伺服直接通讯,手柄上有正反转按钮。可以设置扭矩,和攻牙深度。如果设定了深度,就只需要按下一次它就会攻到一定距离,然后退出,如果不设定距离就一直按住按钮来攻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