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控制是这样的,只要速度启停,以为脉冲信号要给多个步进驱动器Q2HB34MA,步进驱动器分别启停,可否直接断电控制驱动器启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是这样的,只要速度启停,以为脉冲信号要给多个步进驱动器Q2HB34MA,步进驱动器分别启停,可否直接断电控制驱动器启停呢?
打个比方哈,你把电视机断电了,再使劲按遥控器有用不?

网友B:
一个脉冲源接多个驱动器,脉冲在驱动器间相互干扰会出问题的。另外这种想法是不能分别调速的。如果不调速直接买普通电机多好。

网友C:
应该可以
注意脉冲功率

网友D:
不建议直接断电控制,不可靠

网友E:
不可以分别控制各个驱动器脉冲输入点的通断吗

网友F:
驱动器是不可以断电的。要断也只能是切断脉冲信号。

网友G(2020-03-13):
你好楼主,这个步进驱动器与plc是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