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FX2N-10PG,外接电源24V的时候,容易烧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接口?
  问题是这样:机器程序已经调试好了,正在做机械方面的调试。调试一段时间后,调机人员和我说,一个伺服回不了零。我过去看,发现是10PG控制的,具体故障就是,按回零按钮,伺服动作,碰到原点开关后,应该会反向偏移一段距离的。但是现在就停止在原点开关那里。再重新操作一次,发现模块FP,RP灯都有亮。证明脉冲是已经发出来了。再进行点动操作,同时观察伺服接收脉冲的情况,发现反向点动的时候,P里面的数值在变化,但是正向点动的时候,却没有变化。断定伺服没有收到正向脉冲。第一感觉是,难道接线出问题了?拿万用表量伺服端和10PG端的接线,都是通的,线也没有问题。难道伺服驱动器出问题了?马上拆了个好的,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工作的驱动器,换下。回零,正常。再来一次,啪的一声,伺服报警。原来碰到原点开关后,没有按我给的速度和脉冲运行,直接硬撞到机械了。
  然后再进行点动,发现还是收不到正向的脉冲。问题到底在哪里,一下懵了。回到办公室,重新接了个电路,单独写了个10PG控制伺服的小程序,重新焊接口,发现故障一样。脉冲已经发出,但是伺服收不到脉冲。难道还是伺服驱动器问题?仓库里有套MR-JE-10A的,拿来再接,正常了。
  也就是说,连续烧了我2个MR-J4-40A的驱动器的脉冲口。后来打电话联系原来的老同事,他说他们也碰到过,一共烧了5台。FX2N-10PG的外接电源,最好用5V的。
   今天已经写了委外维修单了,报修。

网友A:
看结果,没串电阻
伺服资料里有说明

楼主:
我看接线图,伺服内部10脚,35脚自带有电阻的.

网友B:
用24伏的得串电阻。估计也就是光藕的限流电阻烧坏了,我修过。

网友C:
我刚刚使用了一台步进电机,PLC输出DC24V高频方波信号,与驱动器相连应中间要加点电阻,如上图。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伺服驱动器与这个步进驱动器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D:
肯定没加2k电阻的原因……

网友A:
驱动器多数都要求这样的电路,我们为了成本又多用晶体管输出,为了匹配对接,就简化将DIR+,PUL+短接到电源+;信号要串接电阻接到PLC输出(PLC是NPN输出的接法)

如果PLC是这样的“脉冲专用输出”就不用“短接”,“串电阻”的工作了。

网友E:
图片上的电阻功率这么小啊,我都是用0.5瓦的啊

网友F:
外接12V或者24V要串电阻

网友G:
也许说明 书有误,电源 是24V 都要串电阻进驱动器的。

网友H:
学习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