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如题,没怎么用过,其他PLC就知有这个功能,不知台达的是怎么执行的?

网友A:
哪一个软件,应当可以查的,也可以查阅软件自带的帮助。

网友B:
可以在装置使用状态内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装置使用状态内查看。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