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如题,例如交流24V的电动阀,供电是直流24,或者反着来。对驱动器有没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例如交流24V的电动阀,供电是直流24,或者反着来。对驱动器有没影响?
你那个产品可以这么供电吗?

网友B:
除了指示灯,应该可以。

网友C:
个人经验见,看你阀体上的标识有没有说明是DC/AC都可以用的吧,有说明都可以用的话就可以呢!
否则交流24V的你用直流来带会试线圈发热厉害而最终导致烧坏。

网友D:
楼上说反了吧?除了指示灯,不可以。原因是:电阻性负载,交直流电压可以通用,电感性负载就不行了。交直流的阻抗不一样。这个是电工基础之基础。

网友E:
没有特别标注的应该不行,
不是不动作就是容易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很专业,点赞

网友F:
如果是标注DC用AC的话发热是个问题!

网友G:
可能还要看实际电路
比如PLC标称AC100-240V的,就有用DC110V供电的,还不是几台

网友H:
没有标注的,应该不能混用吧。

网友I:
一般肯定是不能换的啊

网友J:
如3楼所说,如果不是交直流两用的产品,则应当不能混用。
若交流线圈通以直流,就会只有线圈电阻没有感抗;反之,则可能感抗过大。

网友K:
除非你买的是交直流通用型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G:
PLC内部有电源管理系统,如果是普通电磁线圈没有整流器的就不可以,如果线圈前级有整流器就可以交直流通用。

网友M:
开玩笑啊,驱动器和执行器是配套的

网友N:
最好不要混用,如果都能混用,各个器件厂商早就生产了。还做卖点推销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PLC内部有电源管理系统,如果是普通电磁线圈没有整流器的就不可以,如果线圈前级有整流器就可以交直流通用。
因为楼主提是电动阀,所以“要看实际电路”。
PLC也不是都可以用直替交,比如欧姆龙的C40P.

网友O:
电磁阀内部有整流机构的话完全可以,如果电磁阀内部没有整流机构还是不能混用

网友P:
我们这没有混用的。液压电磁阀都是按规定电压等级来供电!

网友Q:
曾经搞过电动阀门控制器,一开始是继电器控制系统,但是现在是智能控制系统,在我记忆力阀门电机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CKD系列智能电动执行机构。

网友R:
一般是不可以的!阻抗不同

网友S:
还是不用的好,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D:
哈哈,有意思的问题,被大家说的相当透彻了。我也很受教!

网友T:
完全没问题,现在很多电磁线圈己经不分交直流,只要电压等级够就行了。。

网友U:
没有明确标示交直流通用电源 的,不应乱接。

网友V:
应该不能互换

网友W:
阻抗不一样,如果是直流的,你可用交流加整流滤波去驱动;交流的不能直接用直流驱动

网友D:
现在产品的内部不告诉用户是什么样的,只告诉用户电压接入的标准等级。其实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磁阀输出端直流电阻就可以了。是不是混用的。测量的直流电阻值会告诉你。

网友X:
还用不能混用的

网友Y:
混用容易烧。以前更换线切割机水阀,都是直流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