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用西门子S7-200 SMART PLC EM AR04(4AI RTD)模拟量输入模块做温度采集,温度传感器是PT100的,下图程序,大神帮小弟看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样处理也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模块采集的温度就是0.1度精度

网友B:
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pt200的传感器就除以20对吗?

网友B:
都是除以10,硬件组态选择跟实际相符的传感器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写个公共子程序调用就行了,要是有20个采集点还要写20个同样的程序啊

网友D(2018-10-03):
如果热电阻温度范围是-40--120,这样做行吗?

网友E(2019-04-13):
请问3线的PT100热敏传感器怎么接EN AR04模块,我不懂怎么接线能教教我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问成功了吗,是不是那样做的

网友F:
寄存器不够用吗?为什么转来转去还是同一个寄存器??

网友G(2019-05-25):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模拟量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