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现在各个触摸屏厂家都有windows的触摸屏,它和普通的触摸屏有什么区别,和PLC连接的时候怎么连接,它里面带组态吗?

网友A:
有的是一体机,和触屏在硬件上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如果是专业生产厂商做的就没有区别,功能更丰富了,能显示电脑动画等。如果是自己做的要写一些通讯程序等。

网友C:
触摸屏有操作系统的,也有没有操作系统的,区别只是厂家设定的档次,有高档货也有低档货。

网友D:
有些是触摸电脑吧,可以安装软件。

网友E:
厂家会开发配套的组态软件 是windows系统  通讯在厂家的配套软件里设置就可以

网友F:
windwos系统也分wince和通用windows。wince这类的通常是把驱动弄好,上位机软件组态,然后传到人机。带windows的可以看成一体机,可以自己装组态也可以用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