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

楼主(2017-10-26):
各位老师,客户要求在触摸屏里面要随便改产品型号,这个怎么做,需要做Plc程序吗

网友A:
PLC和触摸屏联合作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客户要求在触摸屏里面要随便改产品型号,这个怎么做,需要做Plc程序吗
怎么个随便法呢?

网友C:
什么产品的型号,设备所生产产品的型号,还是plc等器件的型号。所生产产品的型号应该是设置参数之类的修改,一般要plc,触摸屏程序一起改。

网友D:
所谓的配方号码吧

网友E:
“随便改产品型号”?是不是生产线共享,按需生产不同的产品?
屏配合PLC程序一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款产品,有三种型号,这三种型号要在触摸屏上输入,然后,按确认后执行对应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款产品,有三种型号,这三种型号要在触摸屏上输入,然后,按确认后执行对应的程序
屏和plc程序配合着来编写程序,三种型号应该简单点……

网友F:
配方或者子程序

网友G:
1产品执行1号程序
2产品执行2号程序的意思?

网友H:
肯定要做PLC程序的,触摸屏选什么产品,PLC就得执行对应的程序。。。

网友I:
这种功能在触摸屏上叫配方,威纶有个内存好像叫LW就是配方用的,主要是能断电保持数据

用PLC做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