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用4V230C-08的(双头线圈)阀控制一条普通气缸,每次一开始工作,气缸杆就猛的一下伸出,然后就能正常伸缩啦。过程中如果停顿1分钟以上时间,再开机又会出现同样现象,连续工作就没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烦请老师给予指教。

网友A:
你这个属于中封的3位电磁阀,停顿1分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你的气路漏气,检查下接头处。

网友B:
气路漏气,仔细听摸一下相关部分!

网友C:
你换成中间位置通的阀会好,现在用的中封的阀就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D:
三位中封的双电控电磁换向阀,一段时间不动作再动作后,应该是结构不能马上动作有迟缓,导致气压憋足,所以才会有猛的一伸出的现象,实属正常。

网友E:
肯定是漏气引起的,请更换0型圈即可

网友F:
是不是改用比例阀就会好呢?气压不是阶跃响应的,是渐进的。

网友G:
拆开看看内部的O型圈有没有磨损!

网友H:
楼上有人说得对,主要是电磁阀没选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提的建议,没有发觉存在漏气。

网友I:
1.气缸带负载了吗
2.阀门排气口加节流,稳定阀杆

网友J:
气缸二边加装一个排气节流阀就好了。如果你以经装了,那就可能是阀用错了,装成了进气节流阀。气缸一定要装排气节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正在准备将另选型电磁阀试一下。

网友K:
管道没有安装快速排气阀元件,参考一下选型手册吧

楼主:
换了亚德客加压型的电磁阀4v230p-08,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