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要求:切割直径380MM的物体,一分钟切断,实现快--慢--快渐渐变速。
进刀动力: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
用台达的ES2,求老师们!要用应用程序的那几个命令?

网友A:
一般用回原点指令到最高位,再用绝对定位指令高速到工件切割处(需要计算),再转低速切割工件到低位,然后快速返回;然后再做一些保护之类的程序,比如切不动时会退刀或停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