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西门子TIA可以安装在win10 系统中吗,求指教,或者有什么较好的安装系统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TIA可以安装在win10 系统中吗,求指教,或者有什么较好的安装系统求推荐。

确保你的TIA版本为V14 SP1,然后可以直接安装。

V13 SP1或以上版本均可以,但是只有V14 SP1是官方明确的,另外请确保你的Win10的版本为专业版或以上,家庭版需要做对应修改方能安装。

好的安装系统难道不是微软提供的?连个操作系统都买不起的玩什么西门子,你说对吧。

楼主:
首先,不是说买不起系统,是因为之前使用的都是win7系统,不知道win10能否支持,其次是因为新配的电脑适配的系统win10,安装win7系统有小bug,还有我说的推荐系统是想说推荐安装西门子TIA的系统配置,不是说找你要系统,本人使用的是正版Windows10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不是说买不起系统,是因为之前使用的都是win7系统,不知道win10能否支持,其次是因为新配的电脑适配的系统win10,安装win7系统有小bug,还有我说的推荐系统是想说推荐安装西门子TIA的系统配置,不是说找你要系统,本人使用的是正版Windows10系统。

尽你能投入的钱去买最好的配置,这就是TIA的配置要求。

因为考虑到每一次更新都要很大的硬盘空间,建议你像我一样,配置一个1T的SSD。

因为考虑到博图软件窗口较多,建议你像我一样,配置一个32寸的显示器。

至于内存方面,8G内存已经够用了,如果你同时需要WinCC使用,建议你像我一样,32G内存。

如果你硬要扯笔记本,太不适合TIA的编程了,只适合现场改改程序而已,当然,你可以买个工作站,例如Dell的,HP的或者Thinkpad的,不低于2万的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嫌我的推荐太贵,那就随便买一台吧,反正启动的时候去泡杯咖啡或者泡个茶,编个程序也不用急,反正都是这点钱。

网友B:
我装过几次,基本每次都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土豪,我使用的是笔记本。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博图的WINCC能和wincc7.3兼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博图的WINCC能和wincc7.3兼容么

No,Sir.

两者取其一。

网友D:
win10专业版上SP4就可以了!

网友E:
博途V14SP1可以支持win10,电脑内存8G以上。

网友F:
博图对电脑要求太高~比个单机游戏要求的都高~都是土豪玩的玩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博图对电脑要求太高~比个单机游戏要求的都高~都是土豪玩的玩意了

要求不高的,假设你不是很急的话。

要求高都是用户自己要求高,一点要多少秒启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您这么说的话 也是十分有道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博图对电脑要求太高~比个单机游戏要求的都高~都是土豪玩的玩意了

要求不高的,假设你不是很急的话。

要求高都是用户自己要求高,一点要多少秒启动………………
用过奔腾加8G内存加固态安装V13版本,还好还可以,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感觉使用固态速度回更明显多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过程虽然曲折了点,成果还是挺满意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建议楼主装个虚拟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