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转换的问题,FC105和FC106

楼主(2017-10-27):
请教各位大神们,如果我用AD分辨率为13位的AI模块,那么在调用FC105的时候有没有问题,FC105的计算公式
FC105对应的单极性量程为0-27648,如果我用分辨率13位的AI模块,分辨率为0到的13次方,即0-8196,那在使用FC105的时候岂不是永远达不到最大量程27648呢?
可能我这样理解是错误的,但是就是这里想不通,在用分辨率为13位的AI模块时,到底能不能调用FC105或者106?

现在博图里面有基础指令转换

同理,用这个来转换模拟量需要考虑量程的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们,如果我用AD分辨率为13位的AI模块,那么在调用FC105的时候有没有问题,FC105的计算公式
FC105对应的单极性量程为0-27648,如果我用分辨率13位的AI模块,分辨率为0到的13次方,即0-8196,那在使用FC105的时候岂不是永远达不到最大量程27648呢?
可能我这样理解是错误的,但是就是这里想不通,在用分辨率为13位的AI模块时,到底能不能调用FC105或者106?

现在博图里面有基础指令转换

同理,用这个来转换模拟量需要考虑量程的问题么?

No,Sir。

对于西门子的模块来说,将其左移来实现数字量程的统一,因此,都是作为0~27648(单极性)或者-27648~27648(双极性)来处理。

楼主:
哦哦,意思就是我13位分辨率0-8196对应的也是0-27648是吗?那就不用管这个了是吧,只要写上自己输出对应的实际量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无论多少的分辨率都是0-27648,区别只是精度,比如你13位的,就是低3位变化,一动就是大波动,如果是15位的精度,就很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的,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