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今天早上一上班机器就有些不正常,检查了下,是电线松了,扭紧后,可以运行了,但是点冷却没水(我现在是广数学徒,技术不好,求高手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上班机器就有些不正常,检查了下,是电线松了,扭紧后,可以运行了,但是点冷却没水(我现在是广数学徒,技术不好,求高手告知)
这种事直接找师傅啊!

楼主:
我现在就是师父。。。。之前的师父辞职不干了,我在顶着

网友B:
检查控制冷却出水的执行机构,开关量控制的量电压,模拟量控制的量电流,看点那个按钮有没有信号过来,有信号则执行机构及其后面的问题,没有那就是执行机构前面的问题,就这样一一排查呗

网友C:
没水就找出水口看看堵塞没有
看看出水需要满足那些条件,然后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A:
手动自动都不出水吗?电气原理图看看,当然系统诊断画面IO也要查看下……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解决了
咋解决的也说说大概,让这个帖子更完满啊!

楼主:
也对啊,是我疏忽了,不好意思。看了大家说的方法,然后一一排查,先是检查抽水机有没有损坏,检查后,发现正常,然后又拿仪器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检查后发现正常,最后看见开关开关跳闸,打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打开电气柜,按冷却时看看M08对应的中间继电器吸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