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易驱母线电压检测原理?

楼主(2017-10-27):
这个母线电压检测是什么原理?上面不是稳压电源吗,为什么这么个电路可以检测直流母线的电压变化,而且是近似接近线性的?

网友A:
开关电源一、二次能量转换的方式为反激模式,即开关管导通时整流二极管承受反压而截止(开关变压器储能),反之整流二极管导通(开关变压器内部能量向负载电路泄放)。所以整流电压与一次侧电压不是由变压器匝数比决定的,而是由反馈信号控制开关管脉冲占空比来实现的。
图中D5恰恰是工作于正激模式的,开关管导通时D5同时导通,其整流电压与一次侧电压的高低成正比例。即决定于两线圈的匝数比。
假定整流二极管均工作于正激模式,就和工频整流电源一样,整流电压也就反映直流母线电压的高低了。D5即工作于此模式。

网友B:
咸老师真有耐心、真是位乐于助人的好人,佩服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咸老师的精彩回复
看来反激式开关电源是不能用常规变压器电源的方法去思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咸老师的精彩回复
看来反激式开关电源是不能用常规变压器电源的方法去思考的。
常规电源一样可以直接从变压器线圈处取样

网友D:
1楼讲得很明白。不错。开始我对顶楼电路还没看懂,嘻嘻。这么一解释,原来如此。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反激式的变压器本质是电感

网友F:
取样的次级线圈是哪个 ?
图纸是不是画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