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知识

楼主(2017-10-27):
目前要接了一个项目,客户设计要求既要PLC与PLC之间通讯,又要PLC与变频器通讯,那我需要怎么选型(主要针对通讯模块)和做好哪些准备?(以上所说的都是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

网友A:
可以用485通讯。

网友B:
用RS-485通信吧

网友C:
现在都是以太网组网通讯了。很快,很安全。三菱的有吗?如果有,以太网通讯比较好。

网友D:
能用网最好,看是有点折腾,搞通后就一个字----爽

网友E:
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迅这块有专用的指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要接了一个项目,客户设计要求既要PLC与PLC之间通讯,又要PLC与变频器通讯,那我需要怎么选型(主要针对通讯模块)和做好哪些准备?(以上所说的都是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
Modbus最爽!

网友G:
部分的塑料膜二次加工设备,用到屏,PLC,变频,PLC扩展模块,走485通讯,当然你可以以太网模式,组要是看成本和客户更具体的要求,不过变频器不是用三菱

网友H:
三菱可以直接上CCLink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三菱可以直接上CCLink
这个用起来会更方便

网友J:
CC-LINK当然好了,就是成本上要增加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你!

网友K:
一样的东西,相对来说要简单点啊!要求不高用常用的都可以了。。

网友L:
直接上CC.LIN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