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普传7800变频器22KW报PG故障,手册中没有这一项,是软件故障吗?

网友A:
PG是旋转编码器,你可能用了PG,如果没有PG,那可能是误设,尝试一下初始化清除。

网友B:
PG卡没用插上,或者PG卡和编码器坏了。

楼主:
是热力的循环,没有用那个功能。恢复出厂也没用,我返厂了。

网友C:
大概是主板的问题,可能得更换主板,你的决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