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子型多功能继电器---用过的进来聊聊

楼主(2017-10-27):
这款 WJ1-20/10J微电子型多功能继电器,用在普通钻床上的。是福建光泽机床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朋友用过的吗?
1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2 输入输出信号是规定的,还是象PLC一样可以编程随意分配的呢?
3 怎样判断某个输入输出点损坏了呢?某个输入输出点损坏了,怎么维修呢?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有说明书的朋友麻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haoren712@sina.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 WJ1-20/10J微电子型多功能继电器,用在普通钻床上的。是福建光泽机床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朋友用过的吗?
1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2 输入输出信号是规定的,还是象PLC一样可以编程随意分配的呢?
3 怎样判断某个输入输出点损坏了呢?某个输入输出点损坏了,怎么维修呢?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有说明书的朋友麻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haoren712@sina.com
怎么没上个外观照片呀?

网友B:
估计与logo类似

网友A:
http://m.wendangku.net/doc/cb8f6192941ea76e58fa04e5.html#
看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提供的WJ1-64好像是6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而且是固定的,不能更改的。那WJ1-20/10J输入输出信号是不是固定的呢?可以修改吗?

网友C:
既然是继电器,就和常用的继电器差不多。用万能表量量便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WJ1-64好像是6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而且是固定的,不能更改的。那WJ1-20/10J输入输出信号是不是固定的呢?可以修改吗?
这种装置应该是可以改的,但不知怎么改程序。你把外壳拆开看看PCB板才有可能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D:
这个肯定有程序:不过程序是厂家固化还是怎么下载之类就只有厂家清楚

网友E:
类LOGO产品

网友F:
呵呵;这个程序厂家固化好了,不可能让你更改的;用的早期OMRON的C40H的PLC外壳模具;

网友G:
设备厂家自己开发的或定制简易plc系统,不是通用系统,大概不能读写程序,有故障必须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