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如题,笔记本老了,该退役了,凑着双十一准备入手一款新的笔记本,预算6000左右,但是问题来了

新笔记本都是用的新cpu,预装win10系统,对win7系统的支持不是很好,好多都说装win7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平时又需要用到很多的工控类软件,真担心买来了到时候好多的软件用不了,老师们,win10系统你们用着怎么样啊?
另一种方案就是用虚拟机装win7系统,有没有这样用的,稳定性怎么样

有没有最近买过笔记本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我预装也是win10系统,后来买电脑的时候,叫老板特意给我安装win7的,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要注意,搞工控的最好在有一两个usb2.0的接口。如果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线,3.0的有时候会通讯不上的情况

网友B:
我就在用,两个系统,很不方便,有问题,工控软件有的会出现闪退现象,公司的电脑,上不了网,无解。将就用吧。

网友C:
这些涉及到具体品牌配置就各不同了,看看哪位用着的不错推荐出来大家参考。有同事都是win7  64位系统装xp虚拟机表示运行工控软件无压力

网友D:
稳定,当然里面软件你装什么不知道了。
win10挂了xp,win7,win2012

网友E:
WIN10出来也不是一两天的时间了,很多工控厂商都推出了针对了WIN10系统的工控软件,比如西门子公司。

网友F:
可以做虚拟机
常规的都能实现!

网友G:
新出的笔记本也可以装win7,就是过程有点麻烦,如果是厂商能帮你装好那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