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求助啊!在小地方买了个EM231模块,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板,上面好像少个原件,焊接的点还在,有可能是电容或者电阻,在它旁边还有两个黑色的电阻。如果没有这个模块还能用吗?如果继续用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里面呢!拍照看不见。影响使用不,

网友B:
小电容一般不会,电阻会。

网友C:
你买的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D:
楼主让人猜呢,赶快上图,大伙等着呢,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

网友E:
这个很难说,如果是设计之时有其他用途,而用在231上没有的话自然没有问题。如果是本身模块焊接了但后期掉了应该不能用了。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这种板是双面的,上面的元件有些焊接在正面,有些在反面,所以会留下一些没有元件的焊点;

网友F:
7楼

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