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机器人故障

楼主(2017-10-28):
松下机器人寻址时焊枪位置错误报告2050,但焊枪与工件并未接触,查了送丝机构与机器人本体绝缘,但有上兆欧的阻值
,请问如何处理该故障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来听听!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  希望说说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二氧化碳焊丝(桶装的)上有个辅助送丝机构,因为操作者几年都没打扫卫生,致使手动送丝机构开关对地绝缘下降,所以才造成与工件接触的报警代码2050,希望能帮到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