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变频器拆一体化膜块过程

楼主(2017-10-28):
一台汇川变频器11KW的,三相不平衡!买了块新驱动板,旧板留闲时检修!拆IGBT时,用空心针,使用电烙铁加热。边加热边旋动空心针。电烙铁温度一定要足够!空心针的口径一定要符合内径管脚,外径一定要稍小于过孔!一定要合适,不得过大或过小!边加热边旋动空心针并加压力,直到能听到轻微的“呯”声为止,根据感觉,这是空心针已经到底了,接触到引脚根部的IGBT了。每一个过孔都要完全插到底才行。就可以轻松的拿下IGBT!这个过程不要着急,要细心。哪怕一天拆不来,也要保证驱动板和IGBT完好无损!最后想修驱动板时,一定细心检查有没有损坏!波形完全正确了再上IGBT.大功告成!

网友A:
电烙铁加热熔化焊锡直接用气枪点吹更快吧,然后在清理下电路板喷溅的锡渣就好了

网友B:
还是用惯吸枪

网友C:
头疼的事情。至今没发现令人满意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面积的铜滔有时也不容易化的。

网友D:
这个真的有点难搞啊

网友E:
维修没有定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即可,吸锡器,空心针,负压泵

网友F:
也有用吸焬线的!

网友G:
高温烙铁加空压机气枪吹,虽然有清理焊渣的麻烦,相比之下,仍然是最快最省力、而且不伤电路板的方法。
另外,吹锡前,可以先用胶纸保护电路,以免沾上飞锡。

网友H:
很多进口机器的模块引脚和焊孔的间隙很小,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