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现在做一个微调功能,每次按下按钮时,就把设定的值(MD1216=10)加上微调值(MD60=0.3),得到一个微调后的新值,再次按下后继续吧微调后的值加上微调值,但是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问题:按下按钮后发现设定值直接加到了设定的最大限值50(MD1220=50),我发现
这一步程序好像循环加了,
后来我又修改了下

发现还是这样,虽然这次没有加到最大值,但是也是到了30多,请问有什么方法只加一次,并且下次加的数值是上次加后的数值,
现在我绕在里面了,绕不出来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这样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加动作,当然直接到上限了;你在加指令前面加一个边沿检测(上升沿、下降沿都可以)

网友B:
使用上升沿,不然你按钮接通多少个扫描周期,就加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哦我竟然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忘掉了,果然是绕在里面绕不出来了,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我竟然忘了上升沿下降沿,好丢人。。。绕进去了。。

网友C:
用脉冲指令。

网友D:
应在程序行里加一个沿指令 ,不然每个扫描周期都要加1的。

网友E:
要加上升沿 否则一个扫描周期快的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一个微调功能,每次按下按钮时,就把设定的值(MD1216=10)加上微调值(MD60=0.3),得到一个微调后的新值,再次按下后继续吧微调后的值加上微调值,但是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问题:按下按钮后发现设定值直接加到了设定的最大限值50(MD1220=50),我发现
这一步程序好像循环加了,
后来我又修改了下

发现还是这样,虽然这次没有加到最大值,但是也是到了30多,请问有什么方法只加一次,并且下次加的数值是上次加后的数值,
现在我绕在里面了,绕不出来了,求助各位大神

你加一个沿脉冲就可以的。上升沿触发最好

网友G:
加个P就完美解决了呀,这个也是经常能遇到的问题。。。

网友H:
用上升沿微分。你按钮又不是只按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