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低压三相异步电机的能效等级,具体规定如下:
IE1=标准能效;
IE2=高能效;
IE3=优质高效;

YE3的电机,按理说是3级能效,那么为什么能效标识上的为2级?
YE2的电机,按理说是2级能效,那么为什么能效标识上的为3级?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YE=IE?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B:
YE3是超高效2级能耗

网友C:
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看来我也得研究一下。

网友D:
这个说的是两种概念。IEx是能效标准,数值越高越好;电机贴的标签是能耗标准,数值越大,耗能越多。一个是衡量能效,另一个是衡量能耗。

现在,欧洲的电机高能效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超过90%与0.9了,国内的电机产品还差着,主要是材料的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是两种概念。IEx是能效标准,数值越高越好;电机贴的标签是能耗标准,数值越大,耗能越多。一个是衡量能效,另一个是衡量能耗。

现在,欧洲的电机高能效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超过90%与0.9了,国内的电机产品还差着,主要是材料的选用吧。
可是明明贴的是:中国能效标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我记得在西门子论坛的电机版区,曾经有过此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和欧洲的好像是反的。那个标签虽然写的是能效,可是,你再仔细看能耗的标识,高能耗是3,低能耗是1。

我一般不太注意这个,不过买西门子的电机,一定要注意他的能效标识,数值越小能效越高。而标签贴的图示,绿色和红色就很抢眼了。不难辨识。

这要搞清楚,需要查标准。电机的标准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再说,如果使用变频器的驱动电机,对电机的能效标准就不太关心了。因为变频器对电网而言是高能效产品。电机与电网之间,隔着变频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记得在西门子论坛的电机版区,曾经有过此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和欧洲的好像是反的。那个标签虽然写的是能效,可是,你再仔细看能耗的标识,高能耗是3,低能耗是1。

我一般不太注意这个,不过买西门子的电机,一定要注意他的能效标识,数值越小能效越高。而标签贴的图示,绿色和红色就很抢眼了。不难辨识。

这要搞清楚,需要查标准。电机的标准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再说,如果使用变频器的驱动电机,对电机的能效标准就不太关心了。因为变频器对电网而言是高能效产品。电机与电网之间,隔着变频器呢。
对了,最近因为有客户指定要二级能效的电机,所以关心下这问题。

网友E:
IE2=G3,IE3=G2,标准不一样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效率关系!

网友G:
看图示是YE3的效率较高(耗能较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哦,我记得在西门子论坛的电机版区,曾经有过此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和欧洲的好像是反的。那个标签虽然写的是能效,可是,你再仔细看能耗的标识,高能耗是3,低能耗是1。

我一般不太注意这个,不过买西门子的电机,一定要注意他的能效标识,数值越小能效越高。而标签贴的图示,绿色和红色就很抢眼了。不难辨识。

这要搞清楚,需要查标准。电机的标准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再说,如果使用变频器的驱动电机,对电机的能效标准就不太关心了。因为变频器对电网而言是高能效产品。电机与电网之间,隔着变频器呢。
变频器对电网而言是高能效产品就意味着高能效?不敢苟同,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但和能效是两回事吧?用变频器带垃圾钢片和铝线制造的电机 能是高能效吗?电机固有的铁损和铜损能因为使用变频器而消失或减小表情铜损或许可以减小 但铁损应该变化不大吧! 同样是用变频器带电机 用高能效电机和普通电机 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

我发现,以功率因数的铭牌标识就可以,国产电机的功率因数如果在0.8-0.9,这种电机一般都不是高能效电机,属于中等甚至是低能效的。而这种电机价格比高能效电机价格要便宜。

因为目前国内的能效限制电力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大家尽量都会首选等效等级低的。主要是成本考虑。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嗯,这是个人的想法而已,

我是这么理解有关能效标准的用途:它更是为了清洁环境的,不仅是为了你省还是不省钱,因为前者是公共视角来说的,后者是个人消费来说的。所以,各地区,各国家规定电机能效标准,主要考虑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清洁公共电网环境,第二个是节约能源。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如果两方面都做到,应该是有困难的,特别是电机的材料,高能效电机会增加材料,技术,成本的难度,一刀切的普及约束和限制,国情办不到。也就是一步到位没戏。所以,倒是可以先从电网侧约束。也就是要求接入电网的电气设备,必须是高能效的。这样首先可以实现公共环境的清洁环保。而在用户的低能效消费是要自己消化成本的。目前欧美的这种限制是有标准约束了,我们国家现在是有标准,但还没有强制约束,否则现在的动力设备都不合格。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