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自动停机问题

楼主(2017-10-28):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这才想里面有个计米,但是现在问题是比如我设定大于6400米,它就会再6400的地方停机,我设定大于12800米,它就会再12800的地方停机,之后就是19200米,25600米等还有规律呢!麻烦给位大师给小弟指点指点,小弟没看出来问题在哪。。。谢谢。。。I1.2就是计米
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这才想里面有个计米,但是现在问题是比如我设定大于6400米,它就会再6400的地方停机,我设定大于12800米,它就会再12800的地方停机,之后就是19200米,25600米等还有规律呢!麻烦给位大师给小弟指点指点,小弟没看出来问题在哪。。。谢谢。。。I1.2就是计米
信号。。。
没懂楼主要干嘛??

网友B:
你的问题现象都没有描述出来,
让大家如何帮你呢,
i1.2只是计米器计米到达的输出。

网友C:
听不懂,不止楼主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的程序里面有一段是计米程序呀!I1.2是计米的输入信号,现在我再触摸屏上设定米数大于6400小于12800,它都会再6400这个米数就停机,设定大与12800小于19200,它就会再12800停机,以此类推都是加6400级停机,我找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的程序里面有一段是计米程序呀!I1.2是计米的输入信号,现在我再触摸屏上设定米数大于6400小于12800,它都会再6400这个米数就停机,设定大与12800小于19200,它就会再12800停机,以此类推都是加6400级停机,我找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发的程序里面有一段是计米程序呀!I1.2是计米的输入信号,现在我再触摸屏上设定米数大于6400小于12800,它都会再6400这个米数就停机,设定大与12800小于19200,它就会再12800停机,以此类推都是加6400级停机,我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的程序里面有一段是计米程序呀!I1.2是计米的输入信号,现在我再触摸屏上设定米数大于6400小于12800,它都会再6400这个米数就停机,设定大与12800小于19200,它就会再12800停机,以此类推都是加6400级停机,我找不到什么原因。。。
触摸屏程序也上来好了……

网友C:
触摸屏上设定米数大于6400小于12800,它都会再6400这个米数就停机?这不正是你所期望的?难道你期望它不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比如我设定7000米,它也在6400停机。我设定8000米,它还是在6400停机,我又要去启动呀!小于12800的设定都在6400这个点停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是普罗菲斯的,我还没有数据线,所以没上传上来。。。不过我用威能写了还是在6400停,说明不是屏的问题了 。。。。

网友D:
你设定的 7000米 或者 8000米 时候 触摸屏上的大于6400 的数值有没有改过来?  这个数值不改  设多少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比如我设定7000米,它也在6400停机。我设定8000米,它还是在6400停机,我又要去启动呀!小于12800的设定都在6400这个点停机呀。。。

这个才是问题,前面你都描述不清楚问题。

网友C:
计长脉冲信号对应的是I1.2,那触摸屏上设定长度对应的是哪一  **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加没人能看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吗?有的希望能说税呀!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