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两种一体化IGBT详细功能图

楼主(2017-10-28):
修了这么些年,我愣是不太熟悉一体化IGBT的详细引脚功能图,让大家见笑了。
.上图的上排引脚左侧3对是上三臂的驱动信号输入端,而右侧5个脚最右边第一个是GND,挨着GND的3个引脚是下三臂驱动信号输入。在往左边的是自动。但IGBT右侧的我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下图的IGBT上面左侧多了一个引脚,好像是接直流电抗器的。面左侧面也多了一个引脚,谁能说说详细功能吗?谢谢。

网友A:
你倒是把型号拍清楚啊,管网没找到资料吗?

网友B:
很容易啊,自己也能找出来呀

网友C:
自己网上找,可以找英飞凌公司要资料

网友D:
上图右侧上边两个是内部温度传感器,下边那个是制动输出,下图上面左侧整流的正端,两个角是内部并联的,左侧从上往下是1.2逆变正,3.4整流负,5.6逆变负

网友E:
世界上有疑问,现代人肯定是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谢谢!

网友G(2021-01-19):
打开之后一目了然,根本不用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