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百度的答案:
首先说一下编程电缆:编程电缆通用,但是如果你是三菱FX5U的机种的话,因为FX5U本身是以太网通讯,所以你需要配串口通讯板才能使用汇川PLC的编程电缆。
然后说一下编程软件:汇川的软件不可以为三菱编程,而三菱的软件可以为汇川编程,这里有些限制:
1、三菱GX Developer可以为汇川编程,但是汇川支持的一些方便指令GX Developer是无法提供支持的。
2、三菱的新版GX Works工作在简易模式下,也可以为汇川编程,同样汇川的方便指令无法使用。该软件的结构化编程不支持汇川的编程。
如果你使用汇川的话,建议还是使用汇川的编程软件AutoShop,这样编程会方便许多。
——————————————————————----
通用,还是好的,不过汇川H1U设置了上下载密码,清楚初始化方便吗?
接了个汇川的旧机器,重新利用。

网友A:
各用各家的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了一大堆软件,电脑太乱了

网友B:
还是用汇川的软件好了,要不可能会出问题!毕竟也发展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一大堆软件,电脑太乱了
没办法的事,要用只能装上了!

网友C:
汇川软件和三菱相比较,差在不能仿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度的答案:
首先说一下编程电缆:编程电缆通用,但是如果你是三菱FX5U的机种的话,因为FX5U本身是以太网通讯,所以你需要配串口通讯板才能使用汇川PLC的编程电缆。
然后说一下编程软件:汇川的软件不可以为三菱编程,而三菱的软件可以为汇川编程,这里有些限制:
1、三菱GX Developer可以为汇川编程,但是汇川支持的一些方便指令GX Developer是无法提供支持的。
2、三菱的新版GX Works工作在简易模式下,也可以为汇川编程,同样汇川的方便指令无法使用。该软件的结构化编程不支持汇川的编程。
如果你使用汇川的话,建议还是使用汇川的编程软件AutoShop,这样编程会方便许多。
——————————————————————----
通用,还是好的,不过汇川H1U设置了上下载密码,清楚初始化方便吗?
接了个汇川的旧机器,重新利用。

这个百度答案是引用百度CVLSAM的回答,这段回答我在本论坛也回答过。

网友E:
H1U的用过几个。用的三菱的软件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三菱的话,选FX1N吗?

网友F:
一一对应
这些专业的软件肯定是自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