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主板修改功率方法

楼主(2017-10-28):
(无正文)

网友A:
换芯片 或者直接参数里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是没得换的,修改参数有具体方法吗?

网友B:
我经历过的是P9S的,75kw的主板用45kw主板来代换,送板的人说已重新设置过(真假不清楚),在现场唯一做的就是把原来75KW的电流检测板换上,上面贴有纸并标有功率(75P)。

网友C(2020-04-05):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修改?

网友D(2021-03-24):
改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