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

楼主(2017-10-28):
三菱QD75D4定位模块内部继电器怎么用?地址怎么分配?

网友A:
自己查看帮助看下

网友B:
定位模块内部没有继电器信号,模块内部是有缓冲区。
每个定位模块占用32位地址,包括X 32位,Y 32位。如果起始地址为0,那占用的地址包括X0-X1F  Y0-Y1F,这些地址都是有特定含义的。

网友C:
楼主那几百页的相关手册相关部分内容看了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反复复地看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定位模块也有16个点的啊,假如起始IO地址为0,那就是X0-XF,Y0-YF对吧,这样定位启动信号是Y几啊?

网友B:
你看到哪个定位模块是占用16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works2软件了io分配可以选择16点的智能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works2软件了io分配可以选择16点的智能模块
定位模块是属于智能模块,但智能模块不一定是定位模块。

网友D:
内部继电器或是数据区基本分为3种:1:参数用2:监视用的,3:控制用,具体如何使用得看手册。有的是位的,比如BUSY,或是限位开关的状态或是M代码的状态。有些是字的,比M代码的标号,当前值等等。地址分配的话,模块是按I/O地址来分配的。内部继电器或是BFM是按轴号来分配的,比如说1轴和2轴的地址就不一样,有可能是加100。

网友E:
XY会占用32个。当然每一个都有意义具体查手册,然后就是内部缓存地址就是UX/GX那些。这些都需要查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