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代码ON

楼主(2017-10-28):
三菱QD75定位模块“M代码ON信号X4 X5 X6 X7什么时候会ON?

网友A:
有M代码信号输出时,对应这个轴的M代码ON信号接通。

网友B:
当你启动M代码时,同时选择输出型式WITH还是AFTER,就会相应轴的输出

网友C:
M代码ON:在WITH模式中,当起动定数据运行时该信号变成ON。在AFTER模式中,当完成定位数据运行时该信号变成ON。
该信号随M代码OFF请求,才会变成O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位模块QD75D4四个轴的M代码是不是X4 X5 X6 X7?

网友A:
X4等只是每个轴的标志位,只表示这个轴M代码ON了,至于这个轴M代码是具体多少,根据具体运行到哪步,这一步用户设置的数值是多少决定。
具体数值可以通过M代码缓冲区读出来。

网友C:
M代码是个数值.并不是每个轴,或是每一步要使用M代码。如果没有使用M代码,则无需去关心X4---X7 的状态.如使用了,X4---X7 的状态oN   OFF代表相应轴的 M代码是否ON.只是一个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