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求各位大神,四柱液压机18.5KW的功率,台达PLC控制(因为小弟没有安装该软件,和没有数据下载线,无法联机监控)开启后 在半自动状态下,(上到位信号有,机床下油缸下到位也有)按下启动按钮,可以完成一次冲压动作,上到位后,再按启动按钮,PLC无输出,但是把半自动和手动转换开关转换一下后,或者打一下手动下压的动作后再开半自动,这时候按下启动按钮,机床可以再完成一次冲压动作,但是上升到位后又不行。。。。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复位,那么这种机床的自动复位靠什么信号呢?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网友A:
感觉还是上限位信号有问题

网友B:
按描述应该是上位到位后完成一个动作周期,其间启动按钮是无效的,可查看pLc上位信号输点指示灯有没亮

网友C:
没图纸和流程图比较难讨论出正确的结果

网友D:
动作的时候看着PLC的指示灯亮灭仔细观察,动脑筋想想。
之前有修过没?

网友E:
观察两种状态下信号有何不同?是不是有原位要求?

网友F:
信号灯亮时,PLC输入灯亮没?

网友G:
可以检查上限位,下限位,转换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H:
之前都是正常的话,那么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先外部线路先好好的查一下;

网友I:
估计限位问题看看吧

网友J:
同意9楼说法

网友K:
上下限位在仔细确认输入到PLC的情况
是否还有其他条件??

网友L:
可能是上升没到位

网友M:
修这样的的设备得知道时序逻辑,什么先动作,动作的条件,在比对软件程序,查看输入输出点的状态,综合分析

网友N:
不了解该类设备,不知上到位信号和下油缸下到位信号是同时具备的、还是同一动作件不同位置的信号。
若以前可正常工作,则可能是外部器件性能改变的原因;操作转换开关或“手动下压”后,可能是“复位”了某内部器件。
该现象不排除程序对某信号处理上的问题(或类似情况),可以咨询原厂家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否有用户反映过类似现象)。
或者,可尽量满足原有设计的条件,例如位置检测方面等,线路连接是否可靠等亦可注意。

网友O:
看看上行程开关是否到位,本人专修油压机

网友P:
你这个工艺还知道吗?看你说的带上下油缸,且有正拉伸与反拉伸两种工艺,另一种是上缸成型,下缸脱模用,你这个不自动,有可能是工作时电接点压表或上缸下限位没有衔接好,下缸上压的电接点压力表或下缸上限位没有衔接好,导致流程不衔接

网友P:
另外有个保压时间和脱模(上顶)时间是否有设置

网友Q(2017-12-07):
开启后看有PLC哪些输入点灯亮,然后按启动完成一次动作,再看PLC输入点有哪些灯没亮或哪些本来没亮的灯还在亮,然后顺着这些点的线去查就可以查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