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启动

楼主(2017-10-28):
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QD75D4,假如起始IO地址为0,则定位启动信号是y10 y11 y12 y13,那假如IO起始地址为10呢,地位启动信号是y多少?

网友A:
加上模块的起始地址,如果起始地址为10,模块占用的地址就是10-3F,那定位启动信号就是Y20 Y21 Y22 Y23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