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303a面板电位器无法调速

楼主(2017-10-28):
今日接手一台正弦变频器303a,故障为面板电位器无法调速,用外部电位器正常,恢复出厂3次设置也不行,确定是主板问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呵呵;先万用表量一下电位器是不是还是好的;

楼主:
万用表测量电位器是好的,信号进入了353放大器,输入电压3.06,输出应该3.06,结果才2.4左右,换一个也如此,频率才能在20hz左右,无法调节

楼主:
频率最高在20左右,电位器始终无法调到50hz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A:
面板先换个;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转换调节的跳线,跳线或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D:
不知面板连线有没有问题,因为外接电位器正常,面板既是好的,可怀疑的地方就只有,面板连线与主控板了。面板电位器与外接电位器,应该有一共用模拟通道到CPU,问题或可能出在面板电位器在主控板的输入电阻与连线处。到CPU的电压信号是否正常,查一查应该能发现问题。运放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面板没有问题,是主控板上的一个运算放大器集成块坏掉了,更换后就可以了,改日上原理图!

网友E:
有些正玄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默认也不是频率给定在面板电位器

网友D:
回复楼主,这就对了,就顺链路查找,一分析就明白了,然后就用实践证实。在修变频器的过程中,合理的分析是必须的。先分析再动手,往往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