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要求触摸屏设置正反转按钮,时间设置对话框,时间可在两位数之内任意设置。本人刚学,不会编辑程序,麻烦哪个师傅指点下

网友A:
先要确定什么样的电机?脉冲还是开关信号控制的。

网友B:
触摸屏是三菱还是其余品牌??
一并说了好支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触摸屏设置正反转按钮,时间设置对话框,时间可在两位数之内任意设置。本人刚学,不会编辑程序,麻烦哪个师傅指点下
电动机正反转接触器控制电路懂不?懂就会简单一些!

网友D:
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供参考。

网友E:
三菱的培训教材里面就有啊,不过你这个就是多了块屏而已

网友F:
你可以参照4楼的练习一下。

网友G:
四楼的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供参考。

论坛还是有热心人的....

网友I:
你按4楼主程序输入到PLC,然后在触摸屏里关联M0、M1、D0、D1就行了,很简单的

触摸屏就相当于软件按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按4楼主程序输入到PLC,然后在触摸屏里关联M0、M1、D0、D1就行了,很简单的

触摸屏就相当于软件按钮
时间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