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SD5500

楼主(2017-10-29):
请叫大人一个问题!!!三菱FX5U的!!我想把X轴的位置寄存器SD5500清除!!!我赋值用mov没用!!!

网友A:
没玩过5U的,

网友B:
5U定位手册中说明了用HCMOV或DHCMOV指令。

网友C:
好像有个清除输出标志位  你把它加上去ON时 再试试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在现场有碰到过,确实是用HCMOV或DHCMOV指令,可以清0。

网友E:
要用DHCMO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