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西门子博图V14的软件,怎么在它的通讯指令上找不到profibus通讯指令的?是要另外安装购买还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博图V14的软件,怎么在它的通讯指令上找不到profibus通讯指令的?是要另外安装购买还是什么情况呢

部分STEP7的SFC功能块在博图中以块的名称显示而非以功能编号显示,部分指令更名,请在指令栏中仔细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博图V14的软件,怎么在它的通讯指令上找不到profibus通讯指令的?是要另外安装购买还是什么情况呢

部分STEP7的SFC功能块在博图中以块的名称显示而非以功能编号显示,部分指令更名,请在指令栏中仔细查找。

完全正解,例如原先的DP通讯的SFC14,SFC15已经变成了下图中圈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