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各位大神们,松下A6伺服带绝对式编码器,现想做通讯实现原点记忆功能,看资料上读取编码器的多圈数据什么的,大神们可不可以给个这方面的资料或示例?先谢过了

网友A(2017-12-18):
松下的没试过,迈信的试过,用plc可以读取再换算得到实际位置,新代系统也做过,用485读取驱动器的单圈和多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