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10-29):
三菱QD75D4定位模块内部继电器M0-M50怎么用?
比如轴1,JOG运行时,M7为ON.JOG停止运行时,M7变为OFF,对吗?
还有,轴2,3,4,的是M多少?M的地址怎么分配?

网友A:
定位模块没有这内部继电器,这个是CPU的内部普通的继电器,JOG控制,前面这些M只是条件,不是固定的,控制点动关键是Y8、Y9、YA、YB......这些,你没看定位模块的I/O列表信号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些继电器在定位模块中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些内部继电器在定位模块中有什么用?

网友A:
只是一个条件,一个普通的条件,你可以用CPU内部的M,也可以用其它普通的输入点X,或是其它各种状态、条件触发,完全根据实际要求来的。
手册中只是选择M来举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原来这样,害我看蒙了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