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频器,炸变频器

楼主(2017-10-29):
现在有一个0.75的电动机,是角形接法,接上变频器,以后,报过电流?炸机,后来又换啦一个变频器,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怀疑是电动机问题,拆下来直接接380,电源,两分钟后冒烟,看到接线柱是角型接法,怀疑,由于有一个备用电机,更换,又更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把电动机改成星形接法,正常使用,

网友A:
呵呵;还真能瞎搞;
不过就算电机问题,变频器稍好些的都能保护,不至于炸机;

网友B:
通常情况下3KW以下的电机都是星形接法,诚如Z版所言好一点的变频器会报加速中过电流故障不至于炸鸡。

楼主:
就是呀,刚开始的时候是报过电流的故障,后来复位之后再开机就炸机了,

网友C:
你变频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电机角接了,如果变频器三相你应该是把电机接法改变过来,测量线圈呀!怎么敢连着上两个变频器而不找原因呢?

网友D:
楼主可能是没看电机的铭牌吧

楼主:
没有看电动机

网友A:
变频器用的估计不是什么品牌机,否则不至于电机有问题会炸机的;

楼主:
就是就是杂牌

网友E:
楼主是高手啊,第一次听说,小功率电机改接线方式的。高、高 ,用的变频器太一般了,保护电路居然没动作,可惜一个模块了,驱动电路也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