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四十五千瓦2级电动机,热继电器安装在,星三角启动的一项上,运行电流应该是多少?三相电流不均衡,为何?

网友A:
运行电流多少这个要看负载情况的!
只要不超额定电流就可以
三相不平衡有电压问题,负载问题,线圈问题,机械轴承,联轴器等问题!

网友B:
负载问题,机械轴承,联轴器等问题只是导致电流增大,增大电流是均衡的!
电流不均衡一般原因:电机问题(大修电机绕组不均衡、在运行电机内部匝间短路等)、电源问题(电压不均衡、谐波分量大等)、接头处理或者断路器、导线问题等等(这个导致每相阻抗不一致,阻抗等效大的相自然电流低)

网友C:
电流不平衡跟电源和电机绕组电阻是否平衡有关。

网友D:
偏差小一般线圈问题,可以使用。
偏差大就要检查一下。

网友E:
三相不平衡有电源的问题也有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F:
不会是电机烧了吧。

网友G:
差的多么,测各项电压平衡吗?

网友H:
三相偏差越小越好,最好不要超过正常值的10%

网友I:
去掉热继电器,电机是否三相电流平衡,如果平衡那么可能是热继电器问题,注意热继电器有2相的,可能会对电机电流有点影响

网友J:
应该的运行电流可参考铭牌。
如前面的回复所说,电流不平衡可以先看电压是否平衡;另外,不平衡的程度如何,具体数值多少。

楼主:
就是星三角正常状态的时候测量的,一边的电流,三项相差不到十安电流

网友K:
三相电流不均衡!相差多少?矢量和为零的话一般就没问题

楼主:
这样也是一直在用呢,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L:
  45KW电机,满载电流不超过90A,你说的三相不平衡,关乎电源电压,开关到电机的主电路接头有无松动,电机的绕组阻值。接触器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M:
三项电压不同,那么三项电流就不同,电动机没有过热就没问题,我们这里的37KW的电机三项电流一直都是不一样的,也用了10来年了

网友N:
楼上说的有道理。只要电机表面温度没有过热,还要电机电流没有超过额定值,用没问题。如果穿线过电流或电机表面温度过高,那就需要检查了。

网友O:
三相电流不平衡和热继电器装在哪一相上没有关系,查一下不平衡的其它原因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