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测量偏低

楼主(2017-10-29):
日本Horiba分析仪测脱硝氮氧化物数据偏低,有大神可以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A:
楼主怀疑测量仪器问题?还是说测量源问题?
我表示没整明白!
要是怀疑仪器问题就找设备厂商或者进行校准作业。
要是测量源有问题就对现场工艺进行比对分析!

网友B:
采样管道漏气
仪表需要校准

网友C(2018-01-23):
用样气校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