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plc型号:DVP-32ES00T2.
驱动器型号:TB6600.

楼主:
都没高手帮帮忙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什么难事自己编就可以

网友B:
程序很简单,看书书上有例子,拒绝做伸手党!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DRVA D0 D2 Y0 Y2此指令本机不支持或指令错误!

网友C:
应该是DDRVA,或者DMOV改为MOV,32位要对应32位,还不行就用PLSY试试

楼主:
改成DDRVA是可以了,但编译后转入plc红灯闪亮,说明程序出错?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改一下上面的梯形图呢?谢谢!

网友D:
PLC换成DVP32ES200T吧;

楼主:
DVP32ES00T2不行吗?

网友E:
自己动手研究研究  先想一下逻辑  在动手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