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新人一枚,最近在学习PID控制,了解了一点但是困惑反而更过了,希望吧友能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我知道PID是一个“整定”的过程,现在想要实现一个温度控制的过程,比如说我需要用一个小时将温度从室温25℃升高至100℃,然后保持这个温度半个小时,接下来用一个小时时间将温度从100℃降低至25℃,所采用的温度检测装置为热电偶,加热设备的电流加热器。

以上所述是一个理想情况,实际需要的效果温度与时间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问题来了,
1、在如上所述这种情况下,我需要设定几个PID参数?
2、如果某一次想用2个小时将温度从室温25℃升高至100℃,保温一个小时,再用半个小时将温度降为室温,此时,我的PID参数是不是需要重新设定,以及需要设定几组参数?

问题归结就是一点——是不是说一组PID参数只能对应一段曲线?只要曲线变化那么PID参数就得变化?

因为没法实践,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久,希望大神能为我解惑,谢谢!

网友A:
第一,温度本身是线性的,热电偶不是线性的。但可以线性化处理后使其信号线性化,这样,温度反馈信号就线性了。现在几乎所有的热电偶温度模块,都可以做到这种线性化的变换;

第二,一小时到达温度目标值,条件是你的系统0到目标值加热时间常数必须要小于1小时,否则就没戏。同理温度降低的过程时间常数也必须要小于半小时到达室温。否则没戏。

网友B:
我估计楼上版主这样讲楼主不一定能理解!

网友C:
PID应该是用来稳定控制目标的。
你这种斜波不适合。
如果你非要用PID,那也无关整定,只需改变设定值即可。

网友D:
加两段PID就好啦,一个正向(冷却),一个逆向(加热)

网友E:
   PID实际是一个“校正”的过程,楼主把问题想复杂了。
  你要求的温度控制过程,可要用程序发生器(又称为斜波发生器)及拆线近似运算来解决。即温度变化的多段程序信号作为PID的给定值,这样只需要按常规方法整定PID参数即可。
  方法有:
  1.选择一台带多段程序控制功能的数字显示仪表就可达到目的。
  2.对DCS进行组态,用斜波发生器及折线近似功能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