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断路器欠压跳闸问题(20171030)

楼主(2017-10-29):
(无正文)

楼主:
如图所示的框架形式断路器,当摇出到试验位置时,主电源已经脱离了,欠压保护有效吗?能否合闸操作?

网友A:
试验位置,应当控制电源是接通的,存在操作电源;若失压保护取自控制电源,则可以合闸(保证控制电源的情况下)。

楼主:
请问以下理解正确吗?失压保护因为接的是控制电源,虽然合闸机构摇出工作位置了,主电源是脱离了,但控制电源还是正常的,应此还是能进行合闸操作的。但当控制电源也失电了,就不能合闸操作了。

网友B:
试验位置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正常测试,还是可以合闸的。
除了电源不能通。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试验位置控制电源是正常的,因此可以正常测试合闸。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自己现场试一下不就结果出来了。
曾经见过有的不可以合闸……

楼主:
前几天,110Kv高压电源瞬间失电,低压配电室内有欠压跳闸线圈的图示断路器为啥没跳闸。原因是高压瞬间失电时间太短了,小于低压断路器的欠压跳闸时间吗?低压断路器失压跳闸难道不是即时动作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型号的欠压脱扣器可以配延时模块的,如果选配了延时模块就不会及时脱口

网友E:
这需要看你欠电压是否配置了延时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几天,110Kv高压电源瞬间失电,低压配电室内有欠压跳闸线圈的图示断路器为啥没跳闸。原因是高压瞬间失电时间太短了,小于低压断路器的欠压跳闸时间吗?低压断路器失压跳闸难道不是即时动作吗?
你现场断路器铭牌上有配置信息吧?看看有没有配欠压跳闸线圈或者延时线圈。又或者有配但拆掉了……

网友F:
大断路器相对保护完备:过流延迟保护、速断保护、瞬间失电保护、欠压延迟保护之类都可以的

楼主:
问过上级变电所站,前天110Kv线路瞬间失压,是由于别的线路断路跳闸引起的。由于关联线路短路电流大,导致瞬间线路压降很大,短路线路跳闸断开后,110Kv线路电压迅速恢复。

楼主:
打错了,是短路跳闸,不是断路跳闸

楼主:
低压断路器失压跳闸没瞬时动作,可能是上述引发的线路失压时限及条件没有达到低压断路器欠压跳闸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压断路器失压跳闸没瞬时动作,可能是上述引发的线路失压时限及条件没有达到低压断路器欠压跳闸条件?
上照片上照片……你那不跳闸的断路器铭牌照片看配置,大家再猜猜……

网友G:
记得第一次摇这个高压手把时,心理特紧张。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这是低压框架断路器

网友H:
摇到试验位置 的时候 ,控制电路接通着的,能分合闸 ,但主电路脱开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的欠压脱扣器可以配延时模块的,如果选配了延时模块就不会及时脱口
是的有延时的,另外欠压的幅度如何?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好像这东西 电网晃电 瞬间缺相 无法做出判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好像这东西 电网晃电 瞬间缺相 无法做出判断
大断路器就是要保证供电可靠性,电网晃电 瞬间缺相这些问题就是不能跳闸断电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失压跳闸是电磁铁推动分闸机构达到分闸目的,瞬时失电没有断路器跳闸,是因为失压电磁铁还没推动分闸机构,失压线圈又有电压了。
断路器在实验位置,是把断路器摇出来了,断路器的上面的插件都分离了,断路器还有控制电源?断路器要出来了,只能手动分合闸和手动储能。

网友L:
二次回路电源都是取自母排,试验位置还会有电的,也就可以操作,除非断开二次回路电源或摇出到隔离位置

网友M:
回复 楼主:
文字有笔误时,可以通过点击“编辑”在原帖修改。
12楼所述情况,若时间较短或压降不是很大,则失压保护可能来不及动作或未能动作(大致意思,用词不很准确);也可能如8楼所说,设置有适当的延时。

23楼所称二次回路,倾向于称为控制回路。